求教触摸屏的配方与PLC的变址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4-21):
触摸屏的配方感觉用法跟PLC的变址寄存器没啥太大的区别,甚至感觉PLC的变址寄存器更好用一点。

网友A:
没区别吧
我重来没用过触摸屏自带的配方 全是自己的做的配方

网友B:
一个占用PLC地址,一个没有占用,配方包含上传,下载,复制,粘贴,搜索,增加,删除,排空,有的还需要做下拉菜单显示已存在配方……

lizhihua

网友C:
触摸屏配方没有自己在PLC里面做方便好用。

网友D:
配方数据量大了用屏好,数据少的用PLC方便
一个配方上千个数据,要上百个配方时,PLC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