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做位置补偿

楼主(2023-04-22):
打算做一台打磨机,伺服滑台上固定打磨轮,打磨件位置固定,但随着打磨周期,打磨轮直径会变小,这时候怎么让伺服滑台补偿位置,使打磨轮最高点一直保持?请各位大佬指导指导?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A:
用扭矩模式,伺服以位置模式跑到打磨开始位置,然后切换成扭矩模式,已一定的力量速度和扭力前进。

专业外协

网友B:
刀补嘛~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周期计数,每个周期根据实际情况加n个μ米,实际定位的时候加上去
顺便这种应用,即使不用扭矩模式也最好把伺服的扭矩比例或者负载水平,甚至是电流值输出来,实际调试的时候有大用处

网友C:
总线的话:
用位置模式 报文添加最大正负扭矩值
设定最大正负扭矩 绝对定位距离 + 1个偏置值
扭矩限幅中 halt或者stop轴 将当前位置更新成设定位置
因为扭矩限幅 肯定跑不到设定位置 所以必须更新设定位置 免得脱扣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