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引用第3楼菜鸟一枚chai于2023-05-06 13:46发表的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分享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引用第7楼shitou83于2023-07-21 14:20发表的 :台达不是有PLCOPEN的指令吗?可以测试下能不能用。

网友A(2023-11-23):
引用 网友B:
老实点,换PLC,别以为台达是吃素的,给第三方做慈善!

后面改用伟创的了,真的是天差地别的存在,伟创的PLC怎么用怎么舒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台达专属指令,只能控制台达自己的伺服,第三方伺服要通过通讯报文来交互的,具体要查阅驱动器和plc的通讯规定,这个是比较繁琐的,还是换个驱动器吧

是的,后面把台达换掉了,没时间也没心情去陪它玩,一换马上就处理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台达的技术支持真是非常扯淡

别说扯淡了,给我的感觉是压根没有

网友E(2024-04-19):
我遇到了台达的PLC在一路总线中同时使用伺服驱动器和其他从设备,只能识别其中之一的情况,你们遇到过吗

网友F:
专用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G:
选型的时候都是选的同一家的,没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