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3):
查的图纸然后A1和A2我通220v电,tmd里面瓷片电容炸了电阻烧了一个,难道图纸上标的L和N不是接220v吗

网友A:
包装盒上写的电源24v,早点改行,这行对你来说太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呢

我不会上传图片,不知道怎么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装盒上写的电源24v,早点改行,这行对你来说太危险

我说的是A1和A2他标的220V呢,你看图纸没有

网友C:
如果图纸上标的是L和N你接的就没错.因为L.N就是交流220V搞电的都知道.   如果接DC24V他的图上就应标出正负和电压等级.

网友D:
我们一般用的是本体电源24伏的,图纸标明控制触点可以22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tachment=280380]
我们一般用的是本体电源24伏的,图纸标明控制触点可以220伏

你这个型号不一样我这A1和A2标的就是L和N我通220就炸了

网友E:
是来搞笑的吧 ,可控硅控制单元都是低压控制高压,A1A2你可能没看清是负载端,只允许单相相线进出,类似一个开关的作用,控制端一般会用IN标注,输出端会用OUT,小心大眼看过界。我看人家标注清清楚楚24vAC/DC 50/60HZ 2W

网友F:
有220V,俩型号是同一张图纸,楼主应该是没认真看清楚,24V的用了220V图纸接线。

网友C:
两个型号不一样 标L  N的是127RP      127T标的是+24V和-  .

网友G:
肯定是过压了,你确定电源没接错?
流年乱浮生

网友H:
安全继电器MSR127T的电源是24V的,A1和A2通的是24V电源,图纸说明书标的也是24V,不可能是通220V的电源的 ,我都不知道 用了几个了
zsh340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如果图纸上标的是L和N你接的就没错.因为L.N就是交流220V搞电的都知道. 如果接DC24V他的图上就应标出正负和电压等级.
图纸上标了220V,而安全继电器上标了DC24V,你都接上去的还没有错
.是搞电控的不?

网友E:
就是特别注意的:L+、m/N 的表述。控制端使用 L 、 N 时才会使用交流电,人不吃点亏就会老犯错

网友J:
看错电路图不炸你炸谁,工控对你真的有点危险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五代·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网友K:
中文版本图片来自网络,所有用电设备和控制器或者中间继电器接线时必须注意电源的正负,详细规格,还有供电线L /N /E,控制线,信号源等等。吃一堑,长一智慧
这一炸全报销啦,如果自己当老板好,不是老板肯定要在你的收入里抠回损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