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名个鬼

楼主(2023-04-24):
文本显示器  怎么居中  或者靠右显示   默认靠左显示    没办法变更

网友A:
可以的啊,就是你红线标的位置。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签名个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啊,就是你红线标的位置。
[attachment=280132]

你这是数字显示器   不是文本显示器

网友A:
好吧,等下次用到这个软件的时候给研究一下~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签名个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等下次用到这个软件的时候给研究一下~

问了厂家   没有这功能   那里怎么设置都没有用   好像还没有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