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4):
松下PLC的离线仿真功能,今天咨询松下的技术,说松下的PLC是否有离线仿真功能,不取决于软件,取决于PLC??如果是这样,哪些PLC有,哪些没有这样的功能,在哪里有资料看看,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松下PLC软件中FP-XH、FP0不支持离线仿真。

楼主:
那就是FP-XH、FP0不支持离线仿真,还是PLC型号决定的;我尝试切换别的型号,在“”“调试”菜单下,确实会出现仿真选项。多谢指教。

网友B:
松下的软件比较差。软件比较小。功能不太行。计时器编程的时候,重复计时器线圈,没有检查功能。等你下载到PLC。运行就会发生错误。所以要非常小心。尤其在线编。

网友C:
是的松下FP0R,FPXHET,FP2,FP7这几个型号支持仿真

网友D(2024-05-31):
松下的软件还好吧,感觉比三菱的好用,就说一点,松下在线编辑转换下就进去了,不用停止PLC ,下载程序速度也快,三菱的在线修改后,转换的等半天,每次下载的STOP,

网友E:
离伐,仿真,好好玩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松下的软件还好吧,感觉比三菱的好用,就说一点,松下在线编辑转换下就进去了,不用停止PLC ,下载程序速度也快,三菱的在线修改后,转换的等半天,每次下载的STOP,

我也觉得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