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4):
有一個關於模擬量輸出的問題,在4DA模塊,用通道1和2電流模式,同樣的數據,和條件,輸出來的量為何會有差異。對調過硬件,通道1比通道2輸出量小?有請各路大神給分析一下!萬分感謝!!!
欢迎各位道友交流学习,在下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A:
软件设置一样,硬件对调还是有差异不就是PLC模拟量通道本身的差异,加补偿到正常不就行了,我用到模拟量就没遇到直接按正常公式换算就对得上的,还不是加补偿或者乘以一个系数。
  • 下载积分:+2(呆呆熊)

网友B:
    其实有差异是很正常的 同一个公司出的元件标定得都不可能完全的一样 基本都是要加下补偿
  • 下载积分:+1(呆呆熊)
    zsfjn

网友C:
    为什么用繁体字?台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设置一样,硬件对调还是有差异不就是PLC模拟量通道本身的差异,加补偿到正常不就行了,我用到模拟量就没遇到直接按正常公式换算就对得上的,还不是加补偿或者乘以一个系数。

    感谢老铁给的思路!
    欢迎各位道友交流学习,在下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繁体字?台胞?

    不是,台企,不是台胞,都是中国人分那清干啥。
    欢迎各位道友交流学习,在下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D:
    研究研究。

网友E:
    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