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5):
两个欧姆龙CJ2M系列PLC  不在同一网段可不可以实现通信,求说明书,例子。

网友A:
ethernet/IP通讯,更改IP地址

网友B:
可以打电话去欧姆龙的客户,问他们拿一下跨网通信资料。如果有其他通信模块,例如DRM21这种,通过配置PLC路由表,实现跨网通信。
找了认识的人问了一下,要了一份资料。看了一下,主要就是IP和子网掩码的设置,IP和子网掩码逻辑与运算后得到网络地址是同一个的话,
证明两个设备是同一个网络,就可以做EIP标签通信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电话去欧姆龙的客户,问他们拿一下跨网通信资料。如果有其他通信模块,例如DRM21这种,通过配置PLC路由表,实现跨网通信。

问了客服,只给了同网段资料

网友C:
楼主找到资料了没?同求

网友B:
楼上修改了回复,有需要的看看,不清楚就自己琢磨一下吧。这种跨网我也没测试过。
客户现场搞跨网的话,最好和客户IT人员确认一下。

网友D:
同品牌的CPU手册上应该有通讯方法的,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信就比较麻烦了,除了通讯外还得解决字节顺序,通讯出错后的异常处理等;
提供几个基于IGT-DSER的设备之间通讯的案例: PLC设备之间通讯案例.rar (3876 K) 下载次数: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