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5):
参数设置里面只设置了2个点位,现在想多加几个点,还不要在模块里面设置点数据吗?
还是说可以直接用点编号写值

网友A:
需要根据你的需求设定的,就我负责的设备来说。模块里面几乎不需要设置点位,直接在缓冲区里面写入我需要的距离就行了,顶多就是程序怎么分一个先后顺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根据你的需求设定的,就我负责的设备来说。模块里面几乎不需要设置点位,直接在缓冲区里面写入我需要的距离就行了,顶多就是程序怎么分一个先后顺序而已

  模块里面一个不设置,还能不能定位

网友A:
完全是可以定位的,就看你程序怎么写了,对缓冲区进行操作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块里面一个不设置,还能不能定位

完全是可以定位的,就看你程序怎么写了,对缓冲区进行操作就行了

网友B:
使用缓冲寄存器的话,使用一组定位就可以,每次要去哪个点就把那个点的数据写入到该寄存器里面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