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5000

楼主(2023-04-25):
我用的是32的中文。目前遇到这个问题tag导出后,说明都是乱码、谁遇到过大神们指点一下,怎么解决的啊。我查了一下需要使用conversion工具。但是各种下载不下来,

网友A:
你导出来要干嘛? 要是做备注的话,换一个思路吧
例如 在标签哪里,ctrl+a,全选,然后复制到xls里面,就可以单独成为一个说明文件了
果然,为什么纠结这个问题呢。嘿嘿你说得对啊

网友B:
学习学习。
楼上说的没毛病

网友C(2023-07-17):
需要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