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l求伺服实时位置问题

楼主(2023-04-25):
请教下伺服实时位置该怎么计算来在触摸屏上面显示,我用的当前脉冲数除以脉冲当量显示伺服走的位置,但是伺服每次停止后又启动实时位置就又重新开始计,怎么可以走8mm后停顿又启动的时候不是从0开始计而是从8mm的基础上加上去。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原点没确立

楼主:
上传了程序帮忙看看嘛,谢谢

网友A:
INI #0 #2 D1000 D1000里面为零,上电后运行一次,你再试试可不可以

楼主:
刚试了,还是不行,还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B:
高速计数器当前值的读取在适当改些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696063&page=1#2170184
自己看一下吧

楼主:
计算的实时位置会有误差呢?第一张图片是运行之后回到了原点,第二张图片应该要走1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