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 PLC RS485 轮询

楼主(2023-04-26):
现有三台变频器进行RS485通讯控制,会不会出现一台出故障造成轮询失败?

网友A:
官方有标准的轮询程序介绍,用那个也行,有个完成done点 和报错点,这两个都会触发下一个的通讯

网友B:
有故障会变慢,跳过故障站

网友C(2023-07-16):
提供一种基于IGT-DSER智能网关的方案,通过以太网跟PLC之间建立多个TCP连接,每个连接对应一个串口做轮询;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spm=1001.2014.3001.5502
相关资料:

网友D:
你用强制循环就没问题

网友E(2023-09-01):
我用过官方的轮询1200 4台,同,一种设备很好用。同一种设备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不同设备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F:
还可以写一个计时器,计时器等于 不同的值 来读从通讯,简单好用

网友G:
会出现一台出故障造成轮询失败。如通讯端口有问题。

网友H:
请问各位大神,那个官方的轮询程序在哪找?

网友I:
done和err触发下一个读写操作
err单独另外做个通讯故障

网友J(2023-10-04):
怎么都不好用,同种设备用485,不是得就放弃485吧,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用,延迟太严重!

网友G:
会出现一台出故障造成轮询失败。如通讯端口有问题。用独立的4串口

网友K:
轮询方式一台出问题就会陷入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