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的程序写法??

楼主(2023-04-26):
将这样的写法当做条件用【F35+1 DT2】,????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

楼主:
就是对DT2进行“”“加1操作”

网友A:
F35好像是代表这个指令是排在35位吧,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意思

网友B:
需要解释什么?程序错误了还是F35代表功能指令35,
+1,就是加1指令。数字更加形象。
三菱是INC,
松下16位+1【+1】和32位+1指令【D+1】;简直就是直接除暴,这点确实非常可取。

网友C:
手册上有界绍呕。

楼主:
松下16位+1【+1】和32位+1指令【D+1】;刚刚接触松下PLC,多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C:
研究研究。

网友D:
就是+1指令,没啥特殊的啊

网友E:
F35+1你这样写没问题,但你后来的ST=多少的写就有问题,后面不会有输出了。
后面的DT2=K150另起一行

网友F(2023-06-05):
基恩士也能这样写,第一次看基恩士的程序感觉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