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6):
做一个三轴定位项目,调用一个MC指令就生成一个DB,怎么封装调用呀,避免产生很多DB

网友A:
S7-1200如何二次封装指令,实际效果如图所示,具体教学视频可参考链接下载
打不开呀兄弟
附件: S7-1200如何二次封装指令.txt (1 K) 下载次数:372

网友B(2023-07-29):
命自我立

网友C:
封装的时候使用多重背景数据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