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读取寄存器中某几位的数值

楼主(2023-04-26):
群里大佬,请教个问题。如何读取I0.2 I0.3 I0.4 I0.5 4位组成的数值

网友A:
初学PLC,大概就是这样吧
先取值(and 2#111100),然后再右移2位(排除两个0)
真诚感谢!感谢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B(2023-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