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7):
我这里有个阀门,气缸是双作用的,比较重要,我用两个两位五通单控电磁阀去控制阀门的双作用气缸,要求是两个电磁阀都有电或者其中一个有电阀门都是打开的,两个都没电时阀门才关闭,现在碰到的问题是这个气路怎么接都接不好,帮忙画图给看看,谢谢!

网友A:
学学学习一下。

网友B:
为啥要这么弄呢,这两个电磁阀都是一个PLC控制吗

网友C:
來自SMC的教材
附件: 雙作用氣缸換向迴路.pdf (1093 K) 下载次数:10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來自SMC的教材

感谢提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这么弄呢,这两个电磁阀都是一个PLC控制吗

是的,用两个电磁阀的目的是防止有一个电磁阀故障比如线圈烧毁等,造成阀门误关闭!就是冗余电磁阀。

网友D:
感谢提供
zsfjn

网友E:
加三通吧

或者用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不行吗?

网友F:
两个电磁阀并联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