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4-28):
本人使用三菱FX3U-4DA模块输出4-20mA信号,通道的输出模式初始化了,数字量给到最大的32000,输出只有7mA多,不知道咋了这是?
注:模式3,输出4-20mA,对应0-32000数字量

网友A:
引用楼主pdsbfwk于2023-04-28 23:16发表的 三菱FX3U-4DA模块4-20mA输出偏小 :
本人使用三菱FX3U-4DA模块输出4-20mA信号,通道的输出模式初始化了,数字量给到最大的32000,输出只有7mA多,不知道咋了这是?
注:模式3,输出4-20mA,对应0-32000数字量

输出4-20MA是不是应该对应6400-32000数字量 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输出4-20MA是不是应该对应6400-32000数字量 对吧

看看手册 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册 对不对

手册上就是4-20mA,对应0-32000数字量

网友B:
1仪表是否正常精确;
2是否负载问题;
3空载多测试几个点(如2000、4000、6000、。。。。。。。。。。。。。32000)。
QQ: 28454523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仪表是否正常精确;
2是否负载问题;
3空载多测试几个点(如2000、4000、6000、。。。。。。。。。。。。。32000)。

空载测试?只串个万用表,不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