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寻求答案三菱MR-J2S伺服报警AL-20

楼主(2023-04-29):
这个是一个很老的

网友A:
用双纹屏蔽线,线越长线要越粗

网友B:
1.驱动器永久了,处理能力不够 2.编码器线受到干扰,可考虑换个带屏蔽的

楼主:
已经采购屏蔽双绞电线,0.5的电线安装后回复,真心感谢网友回复。成功后私聊加好友,红包送上!

网友C:
可以啊,大神搞定了

网友D:
这种我一般偷懒直接用带屏蔽网线……

网友E:
AL20 是编码器线材或接头问题 ,标识是线材断路或短路,
线是不是经常曲折的,如果是经常曲折的,时间久了也会断的,也是先更换编码器线试试,10米不算长,只要焊接好,屏蔽层按标准弄就可以,你的图上是3组双绞线并联接通讯,就已经是抗干扰接法了

楼主:
买线了,还没有到,深深体会到中国邮政的速度了,感谢各位网页回复,谢谢!

楼主(2023-06-18):
最终结果,买了一套新的,编码器进水;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