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程序解密方法

楼主(2023-04-30):
求教各位大侠:施耐德PLC程序解密方法有没有,经常被锁机,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

网友B:
有空研究下

网友C:
被锁机很苦恼!
顶上去,让高手老师接招
mostary

网友D:
有几个方法,一个是找高手解锁PLC,读出程序;还有一个是找高手另外开发这个程序,这个玩意看上去只有开关量啊,貌似不算复杂

网友E(2023-05-30):
不清楚要怎么解。学习一下

网友F:
以我之前玩過跟測試的,基本上!編輯軟體加韌體版本是1.5以下應該是都可解,況且TM200是中國專屬的版本在V1.3使用
不過V1.6以上及現在的都是沒解的,怪我當初搞太快驚動了原廠.

~~業餘打工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