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3-05-02):
前段时间接个私活改造一台设备,说好用FX3U程序和画面都做好了接通知老板不愿换PLC还是用原来的1S,脑袋疼啊。先不说3U用的标签编程有FB不知道能不能转换,内部寄存器,计数器计时器等等通通要改,脑瓜疼。
自学

网友A:
肯定按照原来的1S写,梯形图走天下,注意的就是1MS时间,寄存器还有就是R寄存器,特殊的指令等等……

网友B:
1S多老的产品了

网友C:
人际关系的沟通处理问题,多从这方面想想。
学徒工

网友D:
引用楼主5921338于2023-05-02 10:55发表的 私活的烦恼 :
前段时间接个私活改造一台设备,说好用FX3U程序和画面都做好了接通知老板不愿换PLC还是用原来的1S,脑袋疼啊。先不说3U用的标签编程有FB不知道能不能转换,内部寄存器,计数器计时器等等通通要改,脑瓜疼。

        一般这种私活要先收钱,或者说起码先收一部分钱才能做,不然就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

网友E:
是的,现在私活收钱有点难度,好多都在拖拖拖,或者直接白嫖。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种私活要先收钱,或者说起码先收一部分钱才能做,不然就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

网友F:
不接写程序的,接了今天改明天改不合适,只接线50小时干完马上给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