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4):
设备自动运转时,把设备暂停下来,设备处于停止状态,然后转手动进行操作
这个时候,如果把多个气缸的动作改变了,或者把伺服的位置改变了,比如本来取料完成上升的气缸,打到了下降位置。本来在焊接位置的伺服,移动到了初始位置。等等,总之,就是自动运行时转到手动,把伺服气缸动作搞乱了。
手动操作过后,再打回自动运行,应该如何处理,才能把上面操作的这些问题处理掉??
直接初始化好像最简单,但是好多公司不允许这样做,就算初始化,有些公司要求带料初始化而不是那种简单的全部推到从头再来的初始化

网友A:
记忆自动时气缸的输出和手动时候的输出,伺服的位置进行对比,不一致则不能重新自动运行

网友B:
写的程序有问题咯,不支持在线调试咯,没有根据动作进行下一步判断……所有程序做得垃圾,只是能动而已。

网友C:
自动运行开始时就要判断轴和气缸是否在待机位,自动运行中,要有气缸和轴的动作记忆,如果打回手动的时候有动了轴或者气缸,再重新打回自动时,要有警告提示信息且不能启动。建议把这个功能写到轴和气缸的功能块里面。

网友D:
正常的复位是合理的。首先要做工位有料判断,其次二次启动时应该有画面提示,需操作人员校对。

网友E:
暂停比较恢复到暂停前的状态就行
打个酱油啊!

网友F:
我水平比较低,写的程序就不支持暂停手动调试,基本上手动调试之后就需要初始化。 感觉记录自动运行的状态,暂停之后手动,恢复自动运行还能正常运行,实在太难了,记录状态可以,但是恢复的程序没有头绪,bug也会很多。 各位大佬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再次自动前需要手动恢复手动调试动过的部件,和暂停前一样就好了,如果想自动恢复,干涉多的时候真是有些复杂的,也不建议那么做
引用 网友F:
我水平比较低,写的程序就不支持暂停手动调试,基本上手动调试之后就需要初始化。 感觉记录自动运行的状态,暂停之后手动,恢复自动运行还能正常运行,实在太难了,记录状态可以,但是恢复的程序没有头绪,bug也会很多。 各位大佬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B:
给你看看吧,今天刚做的,就是比较自动和手动状态,恢复到和绿色显示灯一样就可以继续运行
这还是恢复的,如果不恢复还会根基气缸在哪继续进行下一步动作的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V4y1k7Uf/

网友G:
暂停那一瞬间记忆气缸和轴的位置,注意气缸和轴到位的滞后性。再次启动前肯定要设备处于自动模式的。这时记忆气缸和轴的状态。这样就可以比较前后两个状态了。状态一致就可启动,不一致就报警。
zsh340

网友H:
三菱PLC的步进功能轻松实现,自动/手动/步进三功能。三种模式下任何时候都可以相互转换

网友I:
自动暂停时,气缸等机构进行了手动操作,就将对应机构置位一个标志位“”XX有手动“”,切换回自动运行,启动时判断启动条件判断使用有“”XX有手动“”标志状态,有就提示“”XX有手动“”,禁止自动启动。建议轴不要进行手动操作。

网友J:
比如手动操作一个气缸,我都会做相应的提示:5#错位气缸手动操作后不在原始位置,请手动操作回原始位置!Y300
有少妇绝不撩少女 ^_^

网友K:
有参考价值。

网友L(2023-06-05):
气缸手动和自动用不同的辅助继电器分开控制就好了,然后用手动的辅助继电器和自动模式做报警或提醒,自动模式下如果手动的辅助继电器是接通的就报警或提醒,要求把它先关闭才能启动自动

网友M(2024-01-03):
多状态转换,感觉三菱的SFC写法比较有优势。可以分支

网友N:
个人推荐,图省事就不能启动设备,提示复位。

网友O(2024-05-30):
经过异或比较,知道前后的Y或者M输出有变化。无法进行启动。从异或比较来看是知道结果不同。但是如何确认是哪些点位不同。然后又提示报警信息?程序如何写

网友P:
三菱的话,异或计算的话。直接DXOR,保存逻辑时,指定KnM,即可。

网友K:
不建议这样考做。

网友K:
一般不要这样。

网友Q:
按暂停时,程序自动记录当前状态并在屏上显示,要启动前手动恢复到记录的状态
zsh340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一般不要这样。
那你就错了,一般都会要求有这种功能,方便调试,且节省产品的损耗。自动模式是在机械完全调校好的状态运行,手步模式是在有产品卡住方便取出产品后,继续自动运行下去;步进是在带产品调校机械时用。所以说自动/手动/步进的三种工作模式是单台自动设备不可缺少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