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抖动

楼主(2023-05-04):
三菱伺服电机联轴器那一块抖动很厉害,断电重启就好了。但是执行扭矩控制之后,就开始抖动,在扭矩控制中和控制结束后,都在抖动,只能断电重启,已经用了减速机了,大神们 该怎么办

网友A:
增益调试过了吗?
调过了,调大了正常情况下就响,没有调小
加油!

网友B:
要是老的电机可能是反馈线或者电源线干扰,以前遇到过类似的
电机是新买的,没辙只能换更大的电机了

网友C:
三菱伺服有一键式调整,用这个试试看

网友D:
应该是三个环的增益参数没有调整好导致的

网友E:
真的扭矩控制抖动的话,增益调整就没用了,很多伺服也调不了电流环增益

网友F:
算过电机负载惯量比吗?觉得是电机选小了。再一个就是减小增益看看。

网友G:
电机选小了

网友H:
调整比例参数
zhouwan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