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FX3U-1PG定位模块与台达B3伺服的接线和应用
学无止境+++

楼主(2023-05-04):
请问-三菱FX3U-1PG定位模块与台达B3伺服的接线和应用
学无止境+++

楼主:
FX3U-1PG的线要怎么接啊,是脉冲加方向吗

网友A:
我有,私聊

网友B:
FX3U,发脉冲,可带3轴,为何还要用FX3U-1PG?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有没有可能他的项目不止3个轴
引用 网友B:
FX3U,发脉冲,可带3轴,为何还要用FX3U-1PG?

网友D:
FP RP就是脉冲方向输出端子 具体的控制方式 需要设置内部的缓冲区!
请问-三菱FX3U-1PG定位模块与台达B3伺服的接线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