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x 2000模块故障,更换后报E11

楼主(2023-05-04):
我换了一个拆机的模块,就报E11,是模块有问题还是需要重新设定参数啊?

网友A:
电机反馈故障。霍尔反馈输入的状态不正确。检查接线

网友B:
AB的伺服驱动器同型号更换,只要不动CPU,不需要设置参数,只要调整对应的拨码开关.

楼主:
今天我将好的模块SD226与SD218对调位置,2个都显示故障,后恢复,SD226模块显示正常,拨码开关我看都一样的,哪位兄弟能帮忙解决啊,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直接沟通一下或者加我V: kaiwen--wu,万分感谢!

网友B:
根据故障代码查找原因吧

楼主:
能给个中文简体手册我吗?我这个还是繁体的,看起来比较麻烦,谢谢。

楼主(2023-06-09):
哪位兄弟有这个模块的,能否匀给我救急,全新的或者二手可正常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