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FX3GA两个轴不同步

楼主(2023-05-04):
3GA Y0 和Y1两个轴,用的DRVA指令,做两个轴的同步,(喷涂用的,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肉眼看着差不多就行),程序里就是一个M0同时执行两条DRVA指令,之前用的台达的伺服,同步还行,这次用的一个国产伺服,肉眼可见一个慢,走个几圈后,两个轴的位置能差一个来回(两个轴是往复在动的)。请问是drva指令用法上有啥问题不,就是不能同时执行两个DRVA指令

网友A:
PLC看输出脉冲数 应该不会差太多 感觉伺服电子齿轮比没设置正确

网友B:
交换测试下是plc的问题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C:
要求不高的时候,同时用2条指定控制2个Y同时发脉冲,应该是很接近同步的。
“之前用的台达的伺服,同步还行,这次用的一个国产伺服,肉眼可见一个慢”
感觉这是重点,从这方面排查下

网友D:
监控一下数据 看看 是发得脉冲 差不差 不差就是伺服得问题

网友E:
抓伺服驱动器 位置就行了 一下就能看出 是丢脉冲 还是齿轮比不对

网友F:
感觉同品牌的伺服会好些,与是否国产无关

网友G:
伺服参数不一样吧,把两伺服参数弄成一样再试试
工控肥仔

网友H:
同品牌同型号的伺服,设同样的参数,两个伺服的脉冲跟方向点位接一个输出点,这样的同步会好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同品牌同型号的伺服,设同样的参数,两个伺服的脉冲跟方向点位接一个输出点,这样的同步会好很多
这是最粗暴,最直接的方法。三菱没有随动,信捷有随动指令,汇川中型可以用把从轴挂齿轮轴。国产好多都是codesys平台,可以用齿轮轴随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