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5):
本人第一次接触欧姆龙网线连接,使用网段搜索一直无法连接上。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需知道PLC的IP地址方可连接,在同一网段也不行。(这一点比不上三菱,
我的方法是先读取触摸屏,身边设备大多威纶通屏幕,在系统参数中有PLC的IP地址。知道地址后每次连接十分顺利了。

网友A:
这个看什么系列的PLC了。
CJ这种都有usb口,连接还是方便,不知道网口IP,usb连上把配置读取就知道了。
CP2E这种只有网口的话,那就是像楼主这种方法了。
NX/NJ系列,只要网线直连,ss软件安装目录有个网络扫描工具可以扫描IP。
C:\Program Files (x86)\OMRON\Communications Middle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什么系列的PLC了。
CJ这种都有usb口,连接还是方便,不知道网口IP,usb连上把配置读取就知道了。
CP2E这种只有网口的话,那就是像楼主这种方法了。
NX/NJ系列,只要网线直连,ss软件安装目录有个网络扫描工具可以扫描IP。
C:\Program Files (x86)\OMRON\Communications Middleware

谢谢分享,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