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分钟2000转如何测速

楼主(2023-05-05):
有一设备每分钟2000转。用接近开关测速可以吗,接近开关每分钟响应速度多大,或用什么传感器可测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编码器测转速呢?

网友B:
一般接近就可以了,你这一秒才33 转,但是要接入PLC的高速脉冲输入端,不然反应不过来。

网友C:
直接使用X点的测速指令

网友D:
SPD是做啥用的

楼主:
骗码器不方使安装,只是用来作记数用,对测转速度要求不高

网友E:
SPD即可
下载积分:+5(system) 感谢分享!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楼主:
用接近开关,如何用SPD指令

网友E:
M8000 ------------【SPD X000 K1000 D10】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F:
用霍尔接近开关,普通接近开关好多不好用,进口的太贵

网友G:
用反射光电测速仪表完全没压力,直接显示速度

网友H:
要求不高漫反射光光電就可以了。。。。

网友I:
1转多少脉冲?接近开关一般几十到几百HZ,

网友J:
普通的光电开关就可以,最好是大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