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5S选485ADP还是BD

楼主(2023-05-05):
我现在想用fx5s,加一个modbus rtu 控制变频器,然后我看FX5 485adp和FX5 485 bd 价格还是差不少的,我想问下FX5 485BD可以通讯变频器吗,能用那个ADPRW 指令吗,我看有的帖子说bd板不能用这个指令,所以比较疑问。如果不能的话就使用adp的。

网友A:
能不能搞,看看书 可以了吗?别人说啥,你也信……

网友A:
没有真凭实据,你也相信,别人说的是FX5以下的……哎

网友B:
FX5U自带485端口,不用加买模块;直接买FX5U好了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Modbus rtu只是485通讯的一种协议,
还有其它协议也是走485通讯,如电表的DL/T645,
用485BD比较灵活,但要写的程序比较复杂.
FX5 485adp用这个比较简单,一条指令解决.

网友D:
我记得FX5U-485BD也支持ADPRW指令

网友E(2023-11-29):
可以的,fx5的BD板也支持ADPRW指令
接线上线下自动化PLC项目设计编程,答疑排故等,欢迎各位同行技术探讨。微信1570478188

网友F:
建议还是485-ADP,因为BD板的通讯距离比较短只有5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