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西门子和电能表通信

楼主(2023-05-05):
大哥们,为什么这个电能表手册的地址是4000,但是读取地址41025还是能读取到电量

网友A:
4000H是代表16进制 10进制就是1024偏移一位没问题啊

楼主:
4000转10进制1024?

网友B:
0-9999之间的数,用40001+1024或者40000+1024,10000-65536之间的数,直接用400001+16384或者400000+16384吧

网友C:
看我的主题的1200和电能表通讯的例子
丰胸的四种结果.....
1、大不一样
2、不大一样
3、一样不大
4、不一样大

网友D:
电能表地址应该是400H吧?只有是400H的转换成十进制才是1024,然后1024+40001=41025的MODBUS地址
龙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