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与3个西门子1200通信,偶尔报连接不上

楼主(2023-05-05):
威纶通与3个西门子1200通信,偶尔报连接不上,通信设置哪里怎么弄的?
何以度清欢,池鱼思故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元器件地址不对,读写了一个不存在的地址,

网友B:
威纶通默认有批量读取的功能,最好关闭掉,读取DB块的时候,某些地址不存在,触摸屏去读取了,就会异常。如果是使用标签就没有问题
下载积分:+5(system)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