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值允许

楼主(2023-05-05):
各位大哥,输入允许。已经有了个Bit了,想再增加一个BIT可以吗?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不行的;
两个BIT在PLC里串联后导通一个bit填在这里如何?

网友B:
咋不装个中文翻译包

网友C:
普洛菲斯的屏可以直接使用梯形图编程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