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供电从单相220改为三相220,点击负载有区别吗

楼主(2023-05-06):
MR-JE-70A 配 HG-KN73J-S100电机,现在走一回就过载,驱动器是单相220供电,如果改为三项220供电,负载能提升吗,已经增益调整过了。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70W的电机,力小了,加减速机吧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B:
当然不能了!

网友C:
750W以下的本来就允许用单相电或者三相,意思就是三相和单相对伺服使用任何没用影响,负债想加大,老实换电机或者换减速机吧。

网友D:
使用单相AC220V供电时,负载率只有75%

网友E:
加减速时间柔和点呢

网友F:
这这里有一台安川的1.8KW伺服。也是用单相。带6个凸轮。一根长轴。加减速机。日本电厂的。用了三年。没发现啥问题。负载也不大。

网友G(2023-07-05):
使用单相AC220V供电时,负载率只有75% 。改完三相还不行就加减速机,再不行 换 SN中惯量

网友H:
可以改成三相220V供电,但是需要更换驱动器,这样会增加成本不划算也麻烦,加减速机是个不错的选择。
相信自我!

网友I:
机械挖的坑让机械填坑,电气补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