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这个现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3-05-06):
一台索尼网络电视机开机一切正常.但是当它附近的冰箱每次启动时或附近的油烟机每次启停时电视就瞬间黑屏一下.电视,冰箱,油烟机分别在同一线路的三个插座上.当黑屏时万用表监视电压没有变化231V稳定.当另接一个电源单独給电视供电时冰箱烟机启停时瞬间黑屏现像不再出现.哪位老师能给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需要进一步确认问题,是冰箱还是油烟机的启动导致黑屏。瞬间的黑屏使用万用表应该不行。使用其他大功率电器测试,应该能确定问题点是线路还是用电设备侧。

网友B:
插座线应该细了,功率带快过载,你测电压正常,不能证明你电流正常,插座接触不良也会出这种故障。
插座检查了线不松,线径是2.5平方
BYD

网友C:
我铺面的电脑也这问题,随便一个灯亮显示器都会闪屏好像重启一样,应该是水货电工装的线路,也不打算再租了懒得去找问题
线还真是路边卖零工的人给做的.怎么查一下好呢.

网友D:
这个情况很不确定,可能一:本身电视可能也有问题,开关电源电路部分,可能二:有线路虚焊或者元件半故障或者部分元件老化也可能会引起。可能三:电压电线稳压管故障也有可能,可能四:外网电压压降太突然也会引起。可能五;或者对电压要求精度太高的电器也是引起此现象。仅供你自身参考,查找故障。如有错误,请不吝赐教!谢谢!
PS,如果还不行,就换个位置朝向,放置,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先表示感谢. 电视是新买的这是换的第二台.头一台出这现像找商家来人看后给换的这台.

网友E:
这个用电支路的来电接线地方接触不良或分路开关有问题

网友F:
瞬间失 压,万用表可能检测不了,示波器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