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原因

楼主(2023-05-07):
250kw自动控制柜没了

网友A:
柜体不错!内部烧了,柜体结构还能这样。
QQ: 2845452345

网友B:
空开失效

网友C:
烧的挺惨的.250KW的柜子保护措施应该是很好很全面的.

网友D:
搞大功率确实是要选型设计要好。很多配件要好料。烤箱3相380V大约30A的电流。安全方面不够用完善很麻烦的。尤其这设备,周末没人上班。又不关机。里面没产品也是开着工作。一旦失火,将万劫不复。

网友E:
一次动力电是否长期过载运行导致电缆发热?
二次线功率不大,加上阻燃线,一般不会导致这种问题。

楼主:
600A总开直接分21个32A施耐德带热保护的空开,所有的控制电器和保护电器挤的很紧,都没有散热空间

网友F:
总开上面的线先起火的

网友G:
空开下面这种做法值得商讨,要我做至少再分三个200A的出来,最起码不会这么挤。

网友H:
主电缆烧了 很明显 温度太高 和线虚接 打火了吧

网友I:
支路保护没动作,关键点:空开没跳

网友J:
哈哈哈,哥们,再给你两个铜排你能把整个工厂电线接头都接来这个空开这里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哈哈哈,哥们,再给你两个铜排你能把整个工厂电线接头都接来这个空开这里

一条半铜排可能就够了

楼主:
设备买回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只接了三条电源进线,用了两年多时间

网友L:
600A的柜子,做的很厉害啊

网友M:
像电源进线先起火,是不是电源线选小了或者接线不牢

网友N:
进线烧了,进线的另一端出线柜没有接空开,出线柜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器

网友O:
空间太小。开关电源发热。开关电源烧的厉害。
游走在电气自动化边缘,自动化技术升级永不停止,被动着学习一直到老!

网友P:
企业 正常事情,花钱搞一套新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zsh340

网友Q:
主线发热严重,只是没有事先发现。关键还是平时维护查询不到位。

网友R:
万幸没有人员伤亡
永攀高峰,勤思好问

网友S:
第一:从柜子烧完的程度来看应该不是主电源进线------主要是进线铜排(我圈出来的部分)根本没有烧碳化(明显颜色看拆开后跟买来的颜色差不多),空气开关壳体一点都没有烧毁的迹象,所以空气开关这里火不大;

第二:从变频器来看烧毁是最严重的(我圈出来那块的柜子铁板已经烧变色了,好像还烧融化一个洞了),所以说应该时变频器输出端到电机的输出线缆出问题了(一般电源进线是左边,到电机出线是右边);

第三:应该是变频器输出发热着火后没有影响电机很短时间继续运作(运转),这个时候可以判断是否是电机端有问题---事后检查电机没有,是否有轴承不灵敏和三相不平衡---按照道理来说这些应该都不会出现的,因为是变频器输出,一旦三相电压电流不平衡变频器要起保护作用,除非变频器保护系统这部分失效了,如果变频器输出端接触不良的话变频器也会保护的---所以变频器应该问题排除;

第四:从第三条来看如果电机没有问题,变频器保护功能没有失效的话很可能有两种种情况------1就是电缆选型选择小了,造成电缆带不起发热发烧,电缆发热后由于短时间还可以运行但是持续运行就慢慢导致电缆发热发烧着火燃烧起来了,而且刚刚好变频器输出端到电机电缆接线这部分烧毁最严重,由于电缆发热燃烧---变频器输出电流电压又平衡的,所以短时间还是继续工作---直到烧到变频器本体了;2是变频器由于柜内散热不理想的原因,又加上在工厂放假和没有工作的时候有可能没有怎么保养这台控制柜(只是猜测不做任何判断),以为是一直关闭状态应该不会太脏不需要怎么保养(吹灰尘等等日常5S保养)所以导致变频器无法散热(本来设计散热就有问题,元器件布局太密集了),从而导致变频器工作时发热量巨大,再而导致变频器内部的电解电容爆炸燃烧起火,这个时候因为上一级空气开关无法跳闸的原因使得变频器短路越来越燃烧更大,有点疑问的就是如果变频器不短路空气开关不跳闸可以理解,一般空气开关在电气元器件短路的情况下是会跳闸的------空气开关正面下方还有一个测试圆形按钮,用螺丝刀一捅是会跳闸的,如果空气开关在变频器短路的情况下还不跳闸就要检查一下空气开关是否可靠了,在变频器内部散热很差与电解电容爆炸等等引起的燃烧往下(目测电解电容好像在右手边)刚刚好燃烧扩大到输出端一直往下,造成那块烧毁最严重了;

第五:烧成这样了证明设计根本不合理---为什么呢?1是铜排打孔接线不合符电气规范;2是柜内布置间距等等也不合符电气设计规范;3是保护系统不到位,250KW的自动控制系统,起码过电压,过电流,过热,温度传感器等等是否有,而且要起到保护作用---接通声光报警;4是空气开关本身不具备保护作用,所以设计选型也不该选择空气开关,至少要选择其它带保护功能的相关保护开关;

综上所述!从上面几点来分析,主要原因应该是设计不合理造成,体现在综合保护设计系统不完善,柜内设计布线太密集,散热空间不够------散热是否是热空气往外排?冷空气往柜内吸(抽)?另外温度传感器是否有?现场摆放位置是否合理(环境温度也有关系)等等现象!

------注:以上只是分析判断的猜想,不作为佐证去判定任何一方的对错,特此申明!

网友T:
引用 网友S:
第一:从柜子烧完的程度来看应该不是主电源进线------主要是进线铜排(我圈出来的部分)根本没有烧碳化(明显颜色看拆开后跟买来的颜色差不多),空气开关壳体一点都没有烧毁的迹象,所以空气开关这里火不大;

第二:从变频器来看烧毁是最严重的(我圈出来那块的柜子铁板已经烧变色了,好像还烧融化一个洞了),所以说应该时变频器输出端到电机的输出线缆出问题了(一般电源进线是左边,到电机出线是右边);

第三:应该是变频器输出发热着火后没有影响电机很短时间继续运作(运转),这个时候可以判断是否是电机端有问题---事后检查电机没有,是否有轴承不灵敏和三相不平衡---按照道理来说这些应该都不会出现的,因为是变频器输出,一旦三相电压电流不平衡变频器要起保护作用,除非变频器保护系统这部分失效了,如果变频器输出端接触不良的话变频器也会保护的---所以变频器应该问题排除;

综上所述!从上面几点来分析

网友U:
600A的空开,个头就那么小吗?
QQ: 2490453455

网友V:
1、柜内布局不符合规范
2、散热没做好
3、保护接地和漏电保护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