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两个位置往复动作

楼主(2023-05-08):
请教下大家:
伺服电机两个位置以2000r/min速度往复动作,伺服电机正反转切换时会停顿一下,这个停顿一下是正常现象?还是程序写的不合适呢?应该怎样写不会有停顿呢?

网友A:
转向肯定会停顿啊,运行有周期的

网友B:
这个停顿很严重吗,试试用曲线优化速度
停顿0.5秒

网友C:
加减速时间短点试试

网友D:
你用连续,不要用定位(三菱运动模块用法)

网友E:
对75/77定位模块这些,控制方式使用连续或轨迹,换向时的停顿看着不明显。

网友F:
要不就加减速都给大一点,这个得看你这边实际应用单元能不能减下来,要是不能就给个提前量,在快到反转点之前一段距离就开始减速

网友G:
不停顿电机受不了的,发热严重

网友H:
看狀況
也許用機構方式解決會比較好

网友I:
建议用伺服有自带有内部位置控制的,外部一个启动信号就解决问题!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浪子海风

网友J:
我用绝对定位做往复也没有见到有停顿感,但通常我会加个延时让它有个停顿,这样的位置会准很多。
因为高速往复时,太刚了机架受不了。太柔了位置还没到位就往返运动了。搞个0.1S的延时非常好0
优伤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