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85BD与485ADB

楼主(2023-05-08):
三菱PLC
1:485BD通讯板,能不能与485ADP-M(mudbus)的设备通讯。
2:反之485ADP扩展 (mudbus)能不能与485设备通讯 。
3:二者之间能互通使用吗。

网友A:
当然能,你写的适配器名称不对,全称应该是FX3U-485ADP-MB。ADP有两种:一种是FX3U-485ADP,另一种是FX3U-ADP-MB。两种都支持与BD功能板通讯。前者不支持使用MODBUS专用指令ADPRW,后者可以。ADP和BD的主要区别在于,ADP支持通讯距离达500m。BD支持通讯距离不超过50m。

网友B:
通讯这玩意,只要双方都支持某种协议,把参数设置好就可以通信。

网友C:
功能一样 就是通讯距离不一样而已 肯定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