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菱WORKS 2

楼主(2023-05-09):
领控3uPLC,之前一直好好的,但是用过登录关键字加密后,出现了没法和PLC通讯的问题,一连接就报错MELSOT应用程序错误,请重新起动。因为不排除是电脑自身问题,进行关机,不断插拔通讯线,WORKS2重装了两遍,但还是一直出现。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大佬给个解决思路。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的问题 但是我调试很久了,就是加密了才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点击下载,打不开下载页面,
试试PLC校验,然后再打开的页面切换到下载

网友B:
正品不会有这个情况.

楼主:
是国产领控的一款3u,调试了很久了,我自己觉得就是加密以后没法监控了,问技术说是我电脑问题,但没有具体原因。手里也没有别的PLC可以试,但是用别的电脑可以正常监控这个加密PLC。
不会是电脑废了吧

网友C:
换个电脑串口
换条下载线,PLC有USB口的话试下连USB
重启下PLC

网友D:
软件问题总是这样那样的。

网友E:
曾经遇到过三菱FX3u的PLC 热拔插下载线,出现通讯故障,返厂后说是热拔插数据线造成的。
走自己的路

网友F:
这种应该问题出在程序上。校验一下或者检查下程序看看
相信自我!

网友G:
软件兼容的问题 ,领控好像也有自己的软件!用它自己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