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精度

楼主(2023-05-09):
请问一下大家:
现在我做的回原点程序是
1.电机负方向找原点开关,找到后停止.
2.停止后电机正方向向前行走固定距离.
3.再负方向慢速找原点开关.
4.找到后,确定回原点完成.
请问一下大家,这样回原点每次的回原点精度能不能保证? 有啥利弊?

网友A:
没问题
第2步改一下:停止后电机正方向走,直至脱离原点传感器,然后停止
接着第三步

网友B:
z相脉冲

网友C:
这是普通电机回原点的控制吗?
可以参考伺服定位回原点的方式。
回原点精度主要受dog搜索速度和PLC扫描周期的影响。
伺服定位是通过高速处理+Z相脉冲来解决这个问题。
自制回原点也可这样,找到dog后继续找编码器Z脉冲并用中断处理提高精度。
//非标自动化电控方案设计及编程调试
//项目合作 //徐州周边,方圆500公里皆可 //苏鲁浙豫皖
TEL- 15725207209
EMAIL- shenjm_999@163.com

网友D:
第2步就开始减速,然后往正方向慢速走,等走到原点的下降沿就停下来。
第3步可以慢速往负方向走,遇到原点的上升沿停下。

网友E:
实际对于小型PLC来说。你选好一种回零方式。看着它的图。理解一下就可以。马达回零前所在的位置不同,跑的过程会有点不同。最后那几步都是相同的。剩下就是检验他走的准不准了 。三菱3U。感觉回零精度还可以。还有松下FP-X0 或FP-XH的。还没发现误差很大的问题。

网友F:
楼主这个是步进电机吧?而且只有一个原点信号,没有极限信号的情况吧?
是的,步进。就一个原点

网友G:
精度没问题的,这相当于回原后再定位距离。

网友H:
一个近点信号X3,开机检测X3如果ON向前走一段,在回原,如果X3OFF直接回原,检测到近点开关改变方向,X3下降沿停止,原点检测完成

网友I:
有Z相信号时,建议用Z相信号。不用Z相信号时,用负正负的回原方式也挺好,建议正向时借助原点感应器信号,离开时开始计数消除回归速度快慢的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是步进电机吧?而且只有一个原点信号,没有极限信号的情况吧?

不知道楼主的这个原点信号是什么情况,分两种情况讨论,只是提出想法,精度未知。
这两种情况貌似原点传感器要安装在某一侧的顶端,而且要有硬限位确保电机运行不会超过这个信号。
1.第一种情况:触发原点信号的铁片是正常铁片,能触发原点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回原思路:(1)原点信号ON时的回原动作流程:
                  ①电机向离开原点信号方向运行固定脉冲(一定要脱离原点信号)
                  ②电机向原点信号方向运行,触发原点信号时即为原点。
                  (2)原点信号OFF时的回原动作流程:
                  ①电机先高速向原点信号方向运行
                  ②电机运行到原点信号上升沿时开始低速运行
                  ③电机运行到原点信号下降沿时反向运行固定脉冲(一定要脱离原点信号)
                  ④电机向原点信号方向运行,触发原点信号时即为原点。

2.第二种情况:触发原点信号的铁片比较长,能触发原点信号的上升沿,无法触发下降沿
回原思路:(1)原点信号ON时的回原动作流程:
                  ①电机向离开原点信号方向运行固定脉冲(一定要脱离原点信号)
                  ②电机向原点信号方向运行,触发原点信号时即为原点。
                  (2)原点信号OFF时的回原动作流程:
                  ①电机先高速向原点信号方向运行
                  ②电机运行到原点信号上升沿时反向运行固定脉冲(一定要脱离原点信号)
                  ③电机向原点信号方向运行,触发原点信号时即为原点。

以上两种情况精度未知,如果楼主有时间可以分别根据情况简单测试一下精度,如果楼主测试了麻烦也告诉我一下结果,感谢!

网友J:
我回复一个,这个有什么疑惑的。 1. z 脉冲的并不好用。  2.以前日系有个清除,立即停的指令。  3. 高低速回退找原点上升沿, 精度的关键是 回原点的速度 ,希望能帮到大家 。

楼主:
好,测试好了。我回复你

网友K:
设计高精度就用Z相吧,光电回零有误差 20um吧,这在精密行业很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