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如何发指令呢

楼主(2023-05-09):
232转485通讯电脑测试的话应该发485指令还是232指令呢

网友A:
232,485只是物理接口,发的指令与协议相关。可以用modbus协议,发的指令都一样
下载积分:+1(枫叶雨天搁浅) 已查到了谢谢

网友B:
找个通讯协议学习一下吧

网友C:
发什么转化什么

网友D:
正解
引用 网友A:
232,485只是物理接口,发的指令与协议相关。可以用modbus协议,发的指令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