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产PLC品牌问题

楼主(2023-05-09):
各位小伙伴,求推荐一下靠谱的国产PLC品牌。我主要用在数据采集,不涉及运动控制,点数一两百个不等的规模

网友A:
信捷,汇川,合信,台达,国产这几个有点知名度,其他的我基本没见过。如果是很多模拟量需要采集,建议用模拟量模块,然后走485通信去采集模块

网友B:
信捷,汇川,台达

网友C:
不懂就问,不是说西门子的PLC在通讯和模拟量方面比较擅长吗?如果只是数据采集,买一个200SMART,然后买几个多路的数据接收模块,能接热电阻,热电偶,电流,电压信号。用MODBUS RTU通讯,一次能读好多个信号。如果是买模拟量的扩展模块,西门子的成本确实是高不少,但是如果用这种通讯模块那就能省不少钱,而且这些通讯模块还有中间继电器,可以当几个输出点位来用。
zsh340

网友D:
国产首先信捷

网友E:
我们一直用的合信的,仿西门子的。用起来稳定性还不错。这是我们对接销售的电话15021637690,你要需要直接和他联系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楼主:
主要是担心程序拖不动,之前一直是用西门子,最近老板要求讲成本,有点头大

网友F:
1信捷不能仿真;
2我遇到过不少稀奇古怪的问题。
QQ: 2845452345

网友G:
换个伟创8路模拟输入

网友H:
我觉得汇川的不错,另外在提供1个思路。
1.如果预算不足,可采用200smart+国产远程IO
2.预算充足,可采用1200+国产远程IO
以上两种方案,软件什么的用起来要比你重新学个新PLC,要好得多
梦想就是即使遥远,即使荒唐,依旧无法放弃的存在。

网友I:
用顾美,自带两路MODBUS RTU 485通讯,可以同时工作,并且还可以定制各种功能,而且价格十分便宜,我一直在用

网友J:
引用楼主转身的优雅于2023-05-09 16:52发表的 关于国产PLC品牌问题 :
各位小伙伴,求推荐一下靠谱的国产PLC品牌。我主要用在数据采集,不涉及运动控制,点数一两百个不等的规模
我觉得使用汇川不错!

网友K:
用傲拓,中山傲拓科技是专门做高铁数据采集的PLC
想飞的鱼

网友L:
汇川可能好一点,软件做的不错,功能强大。对标三菱的产品的。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