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09):
各位大神好
小弟才接触S7 1500  用的V90的伺服 通过PN通讯   在组态网络的时候犯了难
看了网上的资料手册介绍  说走EPOS控制 用111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懂这个报文到底有个什么作用
我理解的是 我组态是 系统会为伺服分配 I地址  Q地址    就像三菱IO地址一样
然后 我是不是就按照系统分配的Q地址 对应的比如是控制字1   比如系统分配为5..9  那么
我想控制字1的点动正反转  就是Q5.8或Q5.9置为1 就会对应控制伺服正反转JOG移动呢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

西门子推行的是标签化编程,通过报文把这些外部实际地址关联到了控制字/目标地址……等,这样你就不用推算JOG是要置位哪个Q点了,搞控制字就行。

更进一步,使用FB284来控制伺服,这控制字你也不用管了,把需要的定位功能往它管脚上拖就行了。

  • 下载积分:+1(dzh832)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gz068909) 真心感谢呀 一下感觉就茅 ..

网友B:
    FB284 更新版本是FB300 功能一样  只是后者更严谨一点,使用起来还很顺手,如果空值引脚  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 下载积分:+3(gz068909) 谢谢回答 明白啦
  •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C:
    1.西门子S7-1500使用EPOS功能,必须配合西门子报文111使用。
    2.配置报文111后,确实和你说的一样会自动分配输入I点,输出Q点,但是你实际使用时,并不是直接控制I,Q点,你只需要控制对应的FB284管脚和监控管脚就可以了,FB284已经把标准的定位功能都封装好了,已经满足基本定位控制。
    3.如果你想深入学习一下西门子报文,那就可以具体解读一下报文的具体含义,但一般工控人都没那个时间。
    4.拓展一下,如果需要使用1500的工艺对象TO控制轴,那就要使用报文105,但这个会占用1500的轴资源,是有限的,FB284使用可以当做一个远程IO组态,理论是1511就可以支持128个从站
    5.具体使用FB284可以查看实例文档
  • 下载积分:+5(gz068909) 看了你的回答过后 真的一 ..

楼主:
    看了你的回答 真的一下就明白了许多 十分感谢
引用 网友C:
    1.西门子S7-1500使用EPOS功能,必须配合西门子报文111使用。
    2.配置报文111后,确实和你说的一样会自动分配输入I点,输出Q点,但是你实际使用时,并不是直接控制I,Q点,你只需要控制对应的FB284管脚和监控管脚就可以了,FB284已经把标准的定位功能都封装好了,已经满足基本定位控制。
    3.如果你想深入学习一下西门子报文,那就可以具体解读一下报文的具体含义,但一般工控人都没那个时间。
    4.拓展一下,如果需要使用1500的工艺对象TO控制轴,那就要使用报文105,但这个会占用1500的轴资源,是有限的,FB284使用可以当做一个远程IO组态,理论是1511就可以支持128个从站
    5.具体使用FB284可以查看实例文档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这么一看 确实比三菱的用起来方便一点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

    西门子推行的是标签化编程,通过报文把这些外部实际地址关联到了控制字/目标地址……等,这样你就不用推算JOG是要置位哪个Q点了,搞控制字就行。

    更进一步,使用FB284来控制伺服,这控制字你也不用管了,把需要的定位功能往它管脚上拖就行了。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西门子用起来舒服

网友E(2023-07-05):
    你们要这样说,那还是Ethercat 用起来最爽

网友F:
    哇偶 豁然开朗呀
    闲鱼 哦豁拐咯  有一些工控资料及硬件二 次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