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线的绕制

楼主(2023-05-11):
类似于蚊香的这种螺旋线,不用插补可以做吗

网友A:
用一个直线轴已恒定速度离开旋转轴中心 同时旋转轴也恒速转动?

网友B:
固定的好做,非常好做,要能改甚至动态变化的就麻烦了

网友C:
插补也做不了 主轴恒速 从轴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