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1):
以前做过的设备,程序是用三菱FX3U写的,这次的客户要求使用汇川PLC,不想重新写一遍程序啊,听别人说三菱程序好像可以转成汇川的,是真的吗??要怎么转啊??
没有签名

网友A:
梯图指令导出来改改   ST就不好搞了
汇川H3U比FX3U强多了 没有特殊扩展模块基本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图指令导出来改改   ST就不好搞了
汇川H3U比FX3U强多了 没有特殊扩展模块基本上没问题

大佬,可以细说一下三菱怎么把梯形图导出来吗,感谢!!另外导出来之后就可以用汇川软件打开了吗??
没有签名

网友B:
两个不同

网友C:
转换个毛线啊,很多模块和指令格式都不一样的。

专业外协

网友D:
位逻辑是一样的,部分功能指令内函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细说一下三菱怎么把梯形图导出来吗,感谢!!另外导出来之后就可以用汇川软件打开了吗??

GX WORKS2 编辑>写入至CSV文件 ...       找到文件 指令粘贴到汇川AUTOSHOP     错的地方颜色不一样
  • 下载积分:+5(18420489986) 真诚感谢!
    工控肥仔

网友E:
    这个不好整了,你看手册就清楚了,标志位什么的都改变了,即使转换过来,改起来也是懵逼

网友F:
    对照着改咯,毕竟很多指令格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G:
    GX-work2可以导出语句表。然后把语句表复制过去

网友H:
    不建议更改,指令会有所不同
    走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