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永磁电机液压系统

楼主(2023-05-11):
我们厂有台永磁液压系统。一个压力信号和一个速度信号给定,待机时电机低速转动,要保持一个压力,这时泵的液压油去哪了?这个压力溢流阀是打不开的,问厂家也说不清楚。

网友A:
保持压力不足以驱动任何机?就象自动波车,在等红绿灯时你踩着刹车,怠速不能驱动车前行。

网友B:
系统的内漏你不用算么,不然压力建立不起来

楼主:
内漏也漏不了那么多呀

网友C:
我最近也在能这个项目,低速旋转的时候,压力建立不起来,相当于不做功

网友D:
原地划水不进不退保持好力度

网友E:
讨论如何解决问题。

网友F:
是不是待机是打开了一个电磁阀后装一个限压阀的,

网友G:
看电磁阀,比如3C6的电磁阀在停止位时进油口P和回油口T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