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1):
由于之前FX5U严重缺货,后面项目就用了一批FX5UJ,最近交货不同设备接二连三烧了三个PLC,症状就是网口和USB口都通讯不上了并且PLC error灯闪烁,返回代理商说是CPU被击穿(表面看不出来),不保修且没维修价值,这真的是一脸懵逼,以前用其他型号PLC从来没碰到这类问题,真怀疑这款PLC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不知道其他人有没碰到类事问题

网友A:
目前视场流通的一些5U,良心的老板说是二手的,便宜些。有些是维修的。
坏了3个月包换。
去年年底一个客户上次买了8个,2个有问题。后来换货。
要保质保量,去高级一点的代理商那里拿货。

网友B:
   沃日  那FX5S质量怎么样?刚好有三台一样的设备,选的是5S。。。

网友C:
我用5UJ用的非常多,没有出现楼主说的情况。建议楼主多检查检查

网友D:
5uj现在不如用5s

网友E:
在烧的最厉害的那个现场,装一台5U试试烧不烧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F:
这个很可能是线这一块的接地有问题,或者强干扰导致击穿主板芯片之类的,找专业的先看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可能是线这一块的接地有问题,或者强干扰导致击穿主板芯片之类的,找专业的先看下设备

后来又烧了一台直接让三菱售后鉴定,给出的结论是干扰导致,这次给我免费更换了CPU板,但原因还是没找到,除了电源电压偏高一点点 像接地 零线都固定的很好,保险和滤波器也都具备,并且线上也有5U和3U的PLC没有问题,还有就是烧坏5UJ的设备同样更换了5UJ的PLC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D:
加一个220/100的隔离变压器,虽然增加了一点成本

网友G:
最近FX5系列确实不稳
新品故障偏高
我们也有32ER,输出COM后4点全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最近FX5系列确实不稳
新品故障偏高
我们也有32ER,输出COM后4点全坏

FX5U,FX5UJ,FX5S不都是日本原产的吗。用过几个常熟产的FX3GA,故障率太高了,过了2,3年几乎一半都坏了。

网友H:
从缺货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更换汇川3U 5U了

网友I:
用了30台松下的FP-XH 60T,4年了。没有一个坏的。点也没有坏。FP-X0,用了80台。只有已台,电影那里烧坏了。原因未明。
三菱也用了好几台。目前没有问题。倍福的机子。有一台,,关了电,再开。启动不了倍福的电脑。没送修。上海倍福供应商。
还有基恩士KV-16V,安川16轴总线。用了三年。坏了一个。应该是里面的通信模块坏了。直接就是红色显示。

FX5UJ质量问题还是使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