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下是这个程序有问题还是参数设置的有问题(485)

楼主(2023-05-12):
现在是485bd板和变频器通讯,但是没有读不能写,RS指令没有接收在写频率的时候
485BD通讯 -wenti.rar

网友A:
我念书的时候不认真,导致我现在看你这段话都不理解是啥意思

网友B:
参考这个试试
485BD通讯 改.rar

网友B:
参考后面这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参考后面这个试试 [attachment=280707]
CRC指令在这段程序是必须的吗?

网友D:
485 RTU通讯,adprw指令,三菱说明书有详细代码
知识都有时效性,今天不会,明天可能就搞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