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2):
想要实现触摸屏与PLC之间的MODBUS无线通讯,就需要一个满足这两个设备通讯接口,并可在MODBUS协议下运行的通讯终端作为媒介,搭建起这两者之间的通讯桥梁。如果是使用威纶通触摸屏作为主站,三菱FX5U PLC作为从站,便可采用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通过DTD435MC方便实现无线网络,无需更改网络参数直接替换有线连接。
测试设备与参数如下:
三菱PLC型号:FX5U *1台
触摸屏型号:TK6071IQ *1台
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 *2块
主从关系:1主3从
通讯接口:Rs485接口(两线制)
无线网络图如下:

接线方式如下:
1.触摸屏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第一步:用一根红色导线将触摸屏Rs485端口的1脚与DTD435MC的A端口相连;另一根黑色导线将触摸屏Rs485端口的2脚与DTD435MC的B端口相连接
第二步:给无线通讯终端接入天线
第三步:全部接线结束后,分别给触摸屏与无线通讯终端供电
2.PLC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第一步:DTD435MC的Rs485-A端口接入三菱FX5U PLC自带的RDA与SDA端口;
第二步:DTD435MC的Rs485-B端口接入三菱FX5U PLC自带的RDB与SDB端口。

威纶通触摸屏主站设置如下:
打开“威纶通触摸屏程序”文件夹
1.系统参数设置
2.触摸屏画面制作
3.设置Y点元件以及X点元件属性设置,并保存寄存器的设置
三菱PLC从站设置如下:

1.PLC的设置:将PLC和电脑通过以太网连接,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选择“连接目标—以太网直接连接—通讯测试”
2.PLC站号的设备:选择“参数—模块参数—485串口”
【基本设置】菜单下选择MODBUS协议和串口参数的设定
【固有设置】菜单下只需要设置本站号(从站地址)

3.将程序下载到PLC
无线通讯测试步骤如下:
1.触摸屏输出信号
点击触摸屏上的FX5U通讯例程Y0.0到Y0.3输出信号到PLC上,则与之对应的PLC 上DO指示灯相对亮起,无线通讯连接成功。
2.PLC输入信号
取导线短接0V与S/S端子,另一根导线连接24V端子,导线另一端悬空,取导线悬空端分别接入X端的输入端子0、1、2、3等输入端子,每接入一路,则威纶通触摸屏上IO圆形指示灯亮起。 此时威纶通触摸屏与FX5U之间完成无线通讯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膜拜大佬!收藏了!

网友B:
现在网上有的是这个  用的是LOAR技术   啥也不用设置直接把两线接上就行    最关键是便宜   100块钱左右一个模块    我做了个全厂电表采集    然后再办公室通过U盘转到电脑上   买个6个模块总共花了700来块钱  省了电工天天抄表的功夫了   电工感谢我不用跑腿了   领导说我给他省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网上有的是这个  用的是LOAR技术   啥也不用设置直接把两线接上就行    最关键是便宜   100块钱左右一个模块    我做了个全厂电表采集    然后再办公室通过U盘转到电脑上   买个6个模块总共花了700来块钱  省了电工天天抄表的功夫了   电工感谢我不用跑腿了   领导说我给他省钱了

推荐一下型号

网友B:
上淘宝   上搜一下    我用的是   泽耀的      你直接搜泽耀数传电台    这个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