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西门子S7-200smart怎样选型

楼主(2023-05-12):
作为一个新手小白,想买一个200smart练手,应该选ST还是SR,想一次性搞定,还需要添加什么模块吗,请各位大神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必须赞

网友A:
肯定st啊,带脉冲

网友B:
选用ST的可以做运动控制,也可以买个模拟量模块。一般的工况可以着手练习了。
走自己的路

网友C:
先不买plc吧 找个支持仿真软件练练手先
单纯一个PLC 和仿真感觉区别不大
还有打算做什么类型的项目
只做过程控制的话 smart没问题 运动控制smart太吃力了
嗯嗯,多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肯定st啊,带脉冲
听谭工的错不了
好的

网友E:
买个新的也要好几百 ,我送个1214C 给你 你可以练手2年
那多多谢谢您了前辈,那怎么送给我呢?
下载积分:+1(工控魂u) 真的假的,我想要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F:
最好选个有仿真功能的软件或者PLC,可以模拟多种环境,光一个PLC只能熟悉一下编程步骤,你要想带轴还得在买个步进或者伺服轴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