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BS485如何与三菱485通讯

楼主(2023-05-12):
电脑UBS485如何与三菱485通讯,在不写程序的程况下,电脑UBS485能否检测到三菱485硬件,为何用TP助手检测不到硬件设备

网友A:
硬件是没有办直接检测到的,只能设置好PLC模块通信参数,电脑串口发送对应的通信代码,看PLC返回数据才能确认。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B:
你不喊名,谁知道你要干嘛什么应你

网友C:
用MODSAN32吧,很好用的;软件这边设置要与PLC这边相同,那两个电阻可以不用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