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组态王

楼主(2023-05-12):
本人小白一个,是不是s7-200和组态王没法连接模拟仿真,只能换型号+博途

网友A:
没200的仿真软件,应该是仿真不了
分享交流19224802024

网友B:
200仿真有简单的逻辑可以的,组态那就不是简单的了

网友C:
简单的还是可以操作的

网友D:
有实物就可以

网友E:
他说的应该是组态王与200PLC通讯的问题吧?
夜游神

网友F(2023-07-23):
他说的应该是组态王与200PLC通讯的问题吧?

网友G:
组态王与200通讯需要安装单独的驱动,在安装的驱动文件内设置相应PLC的IP地址